上假负载有复位,上CPU没有复位

楼主(2008-03-14):
今天有一块华硕P4BP-MX的主板,上假负载PCI上有复位,上CPU后就没有复位了.用假负载测的时候CPU座上的时钟有一组在不停的变化,另一组为0.53V.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确认CPU是好的吗?我遇到的是CPU坏。

网友:
换了一个好的CPU试过,还是不行,各项供电都对,上CPU就没有复位,后来重新加焊过CPU座,复位有了,5V电压,但CPU还是不检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我碰到过极相似的问题,换CPU电源管理芯片后修好

网友:
模式识别电路有问题或者哪一组VID 出问题

网友:
我想也是首先考虑CPU频率,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换了电源IC芯片后,能点亮;但是重启后直接跑C0,不知道是哪问题

网友:
不明白,路过,路过!到此一游,特流言~!!!

网友:
我也是路过,路过,正在学习中,等我学明白了啊,再给你解决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