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紫色5V正常的情况下的判断?

楼主(2008-03-14):
如果你测得电源紫色有5V电压,那么有一个保险和和4个二级管就不需要测量了!
我不知道“副电源”电路是那部分,请高手指教。。。。。。
红色标注部分,大家看:

网友:
就是辅助启动电源部份,最后红色线圈起的部份.

网友:
谢谢,我想请教你下,怎么检查副电源的电路是否正常??
我看过你的帖子,很不错的说!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还是请论坛里的老大说说吧,我也想知道,我目前也只是对照着电路图,用万用表检查检查电阻的阻值,二极管的好坏,电容的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呀,这个电路图,一点也理解不了!
还想请老大出来说说,我和你的做法差不多!
进步不大呀。。。郁闷中。。。

网友B:
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电源能不能点着(ATX的第14脚绿线和任意一条黑线),风扇有没有转,你得说一说别人才能替你分析,要不然,真的很难帮到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电源能不能点着(ATX的第14脚绿线和任意一条黑线),风扇有没有转,你得说一说别人才能替你分析,要不然,真的很难帮到你的.

(ATX的第14脚绿线和任意一条黑线),风扇没有转,好象电源内部有吱吱响的声音!
紫线有5V的电压,有一个1000UF,10V的电容鼓包!我测了靠近桥堆的,二个三级管和一个场管是好的!

网友:
先把能看出来的坏件换掉。

网友:
是啊看到的坏件先换下啊  再测量其它脚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是什么型号的,对不对图呢,这里最后是两块IC集成稳压输出.从表面看只能说你的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没问题.后极一定存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