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电路板电机触脚的电压

楼主(2008-03-14):
一个ST380011A硬盘,由于插反了电源接头,烧了反峰二极管,在其它板子上找了个换了,但不知有没烧坏其它元件,未敢上硬盘试。请问该板上控制电机的三个触脚电压值是多少?想参考一下。

网友:
没问题,把那个二极管拆了也可以用。一般来说是不会烧坏其它东西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但我空板测了那三个脚的电压分别是14.87V, 5.68V,14.57V。感觉好像电压太高了。

网友:
忽悠人的把;反了能插进去、二极管就是起隔离作用的

网友:
看来4楼的朋友没试过了,我装了个硬盘散热风扇,那东西质量差,配的一个一分二的电源接头太软,所以反插了也感觉不出来

网友:
果然,经楼上朋友一鼓励,我接上硬盘一试,OK了。原先因烧了板子后悔万分,如今看来这次经历又长了点见识,高兴啊!毕竟一直以来硬盘比较少碰。

网友:
不过你还是应该把那二极管加上, 不然下次就没得烧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块好盘试试就知道电压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