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辅助电源原理与检修?怎么没有多彩的电源维修?

楼主(2008-03-14):
我就是没有见到“多彩的电源”的维修电路图,想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修了十几年的老师傅你问问他们是否都能弄到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可我是新手,连电路图都不怎么看得懂!
想请教张先生指教怎么看电路图???
我找不到副电源的电路图是那部分?

网友:
辅助电源多数的故障多数是接上电源后没有5vbs的输出,接上电源后用万用表测紫线有没有5VBS,如果没有就测那块电路板TL494(K7500B)的12脚有没有十多伏的电压,如果没有就顺着电路往上查,一般都是坏C5027和旁路的小三极管(c1815\945\2222a),还有记得查那几欧的电阻,那东西害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