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进入bios

楼主(2008-03-14):
电脑一开机就自动运行BIOS是怎么回事?
就是每次一开机就自己进入BIOS
为什么按一下复位键就解决了呢?这不也是开机吗?为什么第二次开机又不会进入BIOS里去呢?
请问大侠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考虑一下,CMOS中对CPU频率有没有认对。

网友:
如果你查键盘了
是不是键盘?
或者接口的毛病呢
我是新手

网友:
这种板一般华硕板较为常见.除了注意CPU频率可先在COMS中把软驱.,风扇转速关掉一般都可解决.挂机状态那项也要改为"没有错误"

网友:
你碰到的是ASUS系列的主板吧
有好多都这样
是CPU没有确定下来要你选择后就OK了
或者就是有设置不对

网友:
应该是HALT ON设置的问题,设到"NO ERROR"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以前有人发过华硕自动进COMS 的解决方法,是COMS电路故障,楼主不妨做为参考

网友:
我想你的板是华硕的板子吧,这都是通病。我经常遇到,第一,清COMS。二,Q1软击穿,查IO到华硕开机复位芯片这间的电阻。

网友:
我原来遇到一块华硕板子 就是这样的毛病

后来发现 是机箱开启保护 的跳线松动了

换个跳线就好了

网友:
好多高手,,学习大侠们的东西啦`~~
好开心噢~~

网友:
华硕的板子吧,这都是通病。我经常遇到,第一,清COMS。二,Q1软击穿,查IO到华硕开机复位芯片这间的电阻。

网友:
哦,我想可能是你的BIOS里的时间设得不对吧,你重新设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