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85

楼主(2008-03-14):
我这里有个三帝的板子,跑85代码,显示器不显示任何的信息,显卡是独立,换了个pci的显卡还是不行,bios我也刷了,这样是不是就是北桥的问题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键盘灯会不会闪动呢?显卡头的三基色,对地阻值正常吗?电压正常会不会低了。先撬开CPU座,看一下会不会有问题。用手按南北桥CPU座,尽量排除空焊的问题。不行的话考虑主时钟,IO问题。

网友:
PCI都不显,看来SB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两边都无法显示就是总线坏了
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