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液晶不显示求助!!

楼主(2008-03-14):
现在有一台三星19寸液晶,电源灯可以亮,但就是没有信号出来,换了数据线也是一样,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
三星

网友:
问题表达不清,希望你看一下别人怎么描述问题的,
1型号
2故障现象(仔细描述比如按电源开关有反映没有,背光亮吗等等)
3更换元件

网友:
机器还在店里,明天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请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4579-1-1.html
参照这个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大家提问问题时怎么还是喜欢让大家去猜,请大家提问问题时,把机器型号,故障现象,自己的判断分析思路和检查结果都写出来,这样方便大家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
高压板坏了 。 要 不 就是MCU坏MC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