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不加电

楼主(2008-03-14):
康柏N610C开不了 ,现在插上适配器可以充电,但是开不了机,必须把电池取下重新装上,就可以开机,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重复一下问题:康柏N610C开不了 ,现在插上适配器可以充电,但是开不了机,必须把电池取下重新装上,就可以开机,
                     不装电池时,必须重复插好几次适配器电源也  可以开机。

网友:
运气不错,问题解决,把显存和内存的上拉电阻加焊后可以了,正在拷机,关注中

网友:
又出问题啦~~!!拷机一切正常,关机再开,加电不亮,电流在0.8A左右就不动了。此机发热极大,凉了半个小时后开机,又可以进系统了。把MAX1632那个独立的电源板换了也是如此。这样怎么收大洋啊,

网友:
把显存和内存的上拉电阻加焊后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第一次听说,这种电阻为什么要加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