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黑屏问题?望大家解答。

楼主(2008-03-15):
本人自用IBM T40
笔记本
,偶尔出现黑屏现像,就是灯管不亮,屏幕能显示东西。只要关掉屏幕,再打开就会亮了。有时一天出现三两次,有时一个星期也不会出现这个故障。对本身的使用倒不怎么影响,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灯管 高压条 屏供电都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的不用看,就是高压板的高压包问题

网友:
不过屏幕的光度还很光,一点也不暗.灯管问题应该是没有的.今天又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应该像是你们说的高压条或者屏供电吧.等完全不亮了再去修修,现在对使用也不怎么影响.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工作不稳定.

网友(2008-05-27):
我的一台就是高压线圈引脚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