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冠捷17寸纯平显示器 图像模糊

楼主(2008-03-15):
型号不记得了,当时也是模糊,调了一下就好了,送回去没几天,又模糊了
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
一个是管座,一个是聚焦电位器接触不良。我能想到的就这些。。。。。。

网友:
J是啊,楼上兄弟说的不错,像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刚开机时比较清晰,渐渐的模糊,如果要是调加速电压的话还可以调正常,那样的话换个包就OK了

网友:
本版有专题介绍.自已好好去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管座的问题,换个座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包的问题,管座的问题不会几天后才模糊

网友:
包的问题 直接换包就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几天没来,换包OK

网友:
是前银后蓝的那种吗?是的话就直接换高压包吧。

网友:
包,管座,动太聚焦电路,行场IC,自己慢慢去查吧

网友:
我处理的方法就是先换管座,不行就换高压包。最近处理得比较多,比列为80%是高压包、20%这管座。

网友:
应该是包的问题  有这样的专题版块

网友:
高压包老化,换了就好的,主要是用久了聚焦电位器里面积炭

网友:
就是包的问题,不用想,直接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