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不能同时用光驱和硬盘

楼主(2008-03-15):
我现在的机器这么不能同时用光驱和硬盘?我把两个接线口接上两个设备就不能同时工作,去掉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  用一个接口连接两个设备也是不能同时工作不知道这是问什么?

网友:
看看BIOS设置,以及硬盘和光驱的跳线,在就是注意电源,我见过电源引起这样的。然后可以打下IDE的对地阻值,两个口对比下

网友:
同上
考虑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
另外考虑是不是I/O有问题或者中断有问题

网友:
用一个接口连接两个设备不能同时为主盘或从盘.

网友A:
这常见于以前老的主板,我见过类似的现象,不过反复的试验,到最后,确定为一个IDE只能接硬盘,一个只能接光驱,接错两者都会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常见于以前老的主板,我见过类似的现象,不过反复的试验,到最后,确定为一个IDE只能接硬盘,一个只能接光驱,接错两者都会认不到,

我现在用个华擎的845板子 俩硬盘 一个光驱
光驱和硬盘接在一个ide上无论如何都不认其中一个
只有再拿一个数据线 接两个硬盘才行。。。

网友:
用一个接口连接两个设备也是不能同时工作,可能是设备跳线;
用二个接口连接两个设备也是不能同时工作,可能是CMOS中屏蔽了某个接口;

查查这两种情况,如果都没有错的话,就应该是接口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B:
保证硬盘、光驱跳线正确。其次CMOS中应能检测到所有连接的设备;
以上都没问题,应该是供电不足,,目测主板电容有无明显鼓包、漏液、断腿等
,电容漏电,滤波不良,也会如此,我就遇过这种情况。以上没问题的话换电源源一试。
以上全试过的话,就是师傅们说的了,可能是I/O,NB虚焊,损坏等。

网友:
补充一点,不能排除硬盘与硬盘,硬盘与主板不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证硬盘、光驱跳线正确。其次CMOS中应能检测到所有连接的设备;
以上都没问题,应该是供电不足,,目测主板电容有无明显鼓包、漏液、断腿等
,电容漏电,滤波不良,也会如此,我就遇过这种情况。以上没问题的 ...

          除此之外,你有对着试换一下吗?光驱和硬盘在IDE----1  不可用,还是IDE--------2 不可用!
用排除法一一排除,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版子要进入系统之后才能找到光驱设备,我就发现过几次了!
你试下!

网友:
两个口单接都可以用 但两个都连上后就不能用了   这机器是我自己的机器以前都是好好的
但突然有时候用一段时间后蓝屏   就想从做下系统试试看看是系统有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  但现在连系统都做不了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1、不要接在一个IDE口上
2、CMOS设置两个IDE通道都打开
3、电源供电问题,换个功率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