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Fn-X错误》

楼主(2008-03-15):
今天接了本子好奇怪啊,是DELL600M的。
1.开机亮,不出现LOGO图标,直接显示两行的《请按Fn-X键......>但是按了没有任何的作用.
2.多等些时间出现提示<你的没有插电池和硬盘...>之后还出现了1行按F1进入系统设置....但是按F1没有效果
3.更换了很多的部件,所有的外接设备都不用,换CPU,内存,南桥.北桥,显卡,SMSC,网卡,系统电源管理芯片(写着micor那个BGA芯片),BIOS,PCMC.觉得该更换的都更换了,但是还是提示FN-X,发愁中...
在最后做南桥后机器不亮了,提示内存报警....郁闷,内存报警和南桥有什么关系....不管了,今天在换个南桥在说....
但是,他的FN-X的提示还是没有解决.......各位同僚....有见过这样故障的给点意见啊....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通常会把南桥附近的一个24C02之类的小存储器换掉(新的无资料),修好不少.绝对不会牵涉到南桥......

网友:
但是你说的IBM的机器DELL也有这样的码片吗???????

网友:
我说的就是DELL的机器,有的用的是93C46之类的,反之都是老机器上才用的.不用管里面有什么,看到就换掉,除非是 IBM的机器,那就另说

网友:
好的.我换下试试,有什么结果告诉你

网友:
是的呀,换个BIOS,码片试下呀,不要动不动就换南桥的呀

网友:
我这台机器让我给做废了,呵呵,还好嘴巴好使让客户换了主板...
我问过其他朋友,和偶遇说的一样,说换了密码芯片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机会确认实在是可惜,哎

网友:
学习一下

对于dell的笔记本,比较有帮助,希望多多相互贡献吧!!!

网友:
默认一下CMOS设置啊,老兄,要是像你这么修主板,那还不赔死啊呵呵

网友(2008-10-17):
请教一下,DELL D610的码片在什么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