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按键板的线?(已解决)

楼主(2008-03-15):
显示器配了通用驱动板,需要改按键板的线.我没有改过,哪位指点一下哦!

网友:
通用板上的按键插口有很明显的标识,对应接好就行了~~~~~~~~~~~~~

网友:
这是基本功,需要提高哦!通用板都有规格定义书,只需要按规格定义书对应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通用板是什么型号?
如果是2023l板,按键接口定义:9PIN/2.0(或8PIN/2.0)
脚序号        定义        描述
1        K0        电源开关按键接口0
2        LED-R        红色指示灯
3        LED-G        绿色指示灯
4        GND        地
5        K1        UP按键接口1
6        K2        DOWN按键接口2
7        K3        AUTO按键接口3
8        K4        MENU按键接口4
9        K5        确认按键接口5 (预留)

网友:
按键板好弄,对着引脚定义就可以

电源口和vga输入口不好改,难不成还得在外壳上掏两个洞?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有些原装驱动板难修不说还不稳定,所以还是换通用的解决起来快。

网友:
呵,受教了。
谢了

网友:
怎么改按键板的线?

一一对应接就OK.也可以带电接.可以一跟一跟接..

网友:
1  规格定义书
2  对应接

网友:
多谢大家交流,受益了!!!

网友:
对于没有规格定义书的板子,可以对板子加电,先测试按键板的电压,对于3.3V或5V的进行标记;再在接地端焊接一根线,逐一碰接3.3V或5V的插针,如果接触某一根针后驱动板加电工作,这根针就是POWR。

网友:
只要找到开关线,那其它线就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