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 15寸液晶故障

楼主(2008-03-15):
一台联想LXB-L15 15寸液晶,通电以后屏幕不亮,电源指示灯亮绿灯,按开关键无效,12V电源正常,请问怎么修?谢谢.
联想

网友:
可能是mcu坏了:)

网友:
MCU坏了,怎么修,怎么刷程序,谢谢

网友:
这个机子的MCU坏得多,同一机型有多种MCU的?是什么型号的MCU?提供一下MCU型号,程序标识,还有最好也提供屏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