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DELL 机器里的SMSC有没有程序啊.

楼主(2008-03-15):
请教个问题
ELL 机器里的SMSC有没有程序啊.是不是只要型号一样就能通用啊。
DELL

网友:
DELL机器,譬如DELL D600,D500等.

网友:
我所知道的都是有的。。。。。。。。。。。。。。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 没程序,我记得我换过D620的 随便在别的板子上找了一个换上去 没事的 不过型号要一样
[
]

网友:
没有程序,直接换掉,用原型号就行。

网友:
没有的,换吧,可以的呀,我换的多了,这要型号一样就行

网友:
已经换过了,确实没有程序,只要型号一样就能用的。以后大家放心换吧。

网友:
还是本本波修的本比较多,,,。。佩服了 。。

网友:
老手就是老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