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p4pe2-x

楼主(2008-03-15):
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是提示要软驱。有时提示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 system halted  是不是chassis 跳线问题?我和chassis 跳线的三极管下了还是这样子。请教各位了。

网友:
把BIOS里面的软驱关掉不用.看行不行!

网友:
:( :( :( :( :( :( :( :( :(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板子,问题也一样,关键是BIOS里的时间可以保存,其它的不能保存,开机老是按F2才行

网友:
进BIOS  把CPU风扇温度检测的关掉试下 华硕的出这种问题 我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