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3-15):
谁能提供 联想 56A1125-61-H2  的MCU  程序

网友:
我的文化不太高,想请问一下MCU程序是什么呀

网友:
MCU程序即是CPU源程序,里面的数据包括了控制菜单,点屏程序等,某些家电里面的CPU程序一般是固化在内的,不能写入,但液晶的MCU是个可编程单片机,可以多次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