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m/s 跑FF

楼主(2008-03-15):
初学修主板:诊断卡开机跑FF,RST常亮,CLK不亮,OSC不亮,BOIS常亮。晶振两脚无电压,没起振,怀疑晶振的问题,手摸无效。SB不烫。怀疑时钟的问题,没示波器。开机CPU风扇能转。求解。

网友:
你都测量过什么?把测量出来的数据贴上来吧

网友:
你的思路非常的混乱
我大概梳理一下
P4P800上假负载接点后自动触发,首先看到诊断卡上RST常量说明没有复位,但是这个时候CLK不亮,说明没有时钟,没时钟造成了没复位!所以修时钟故障!
你说的晶振两脚无电压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晶振 是14.318吗?
如果是 晶振两脚没电压 说明时钟IC没有工作,这个时候应该稍微把时钟故障放一下,先去测量VCORE,V_DDR,V_AGP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排除故障点,如果正常回来看时钟IC部分的问题~ 看CLKGEN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PG,然后考虑更换CLKGEN

网友:
华硕P4P800通病 把显卡槽旁边的两个供电管换了.应该是给北桥供电的 .好多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