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CPU风扇能该12V吗

楼主(2008-03-15):
精英P4VXAS一款老扳子,CPU风扇供电用的竟是5V,现在5V的风扇又很少,请问大家又没有那位能帮小弟改改!!!

网友:
CPU风扇5V的也可以用呀,只不过要慢一些,要不你改一下接口直接接到电源上不就行了

网友:
把线接在  电源12负供电上 就可以了 温控不接

网友:
硬盘供电插头有两个电,一个12V一个5V

网友:
直接改成12v    改一下接口直接接到电源上 就OK了

网友:
给12V降压处理成5V不就解决了。

网友:
接到电源上也可以的

网友:
一公一母直接接到电源黄线12V上去吧  最简单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