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错误代码

楼主(2008-03-15):
IBM ThinkPad 常见的错误代码.rar (984 Bytes)

10X (出错部件:系统主板)
101: 中断失败
102: 时钟失败
103: 时间中断失败
104: 保护模式失败
105: 最后的 8042命令未接受
107: NMI 检测失败
108: 时钟总线检测失败
109: Low meg芯片选择检测
110 (内存插槽):检测内存
1201(B类检测失败):系统主板(红外)检测出错,只能送修。此错误多为带电连接打印口或其它端口时因静电造成机内芯片烧毁 故障

161 (备用电池失效):检查主板备用电池,更换之
163 (时间和日期未设置):通常由于主板备用电池失效引起,更换电池后再设置时间和日期
173 (设备数据丢失):通常由于主板备用电池失效引起,更换电池后按"OK" 再设置时间和日期
174 (设置错误):通常是硬盘或光驱驱动器等设备错误引起,进入“TEST”检测安装的设备列表
0175(CRC1错, 停止了 POST任务. EEPROM 校验错):只能修主板了
17XX
1701: 硬盘控制器失败
1780, 1790: 硬盘0出错
1781, 1791: 硬盘1出错
185(非法的启动顺序):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启动顺序
0190(电池电量极低错误):请连接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
19153(内存故障):拆开重装或更换内存
192 CPU风扇错误):有三可能性,一、主板备用电池电量低;二、风扇故障;三、主板上CPU风扇供电故障
225 (不支持的内存模块):通常是安装了不兼容的内存引起,更换之
0250(系统电池损坏出错):更换备用电池,进入BIOS重置日期和时间
8081 (PCMCIA插槽或设备出错):检查 1. PC Card slot assembly;2. PCMCIA device ;3. System board
8611(键盘或指点杆出错):更换键盘

IBM的笔记本硬盘解密办法
IBM2.5英寸硬盘解除密码锁方法
一、查看硬盘状态
将被加密的硬盘接好, 进入PC3000AT主菜单界面,按下小键盘上的 DEL键可以看到该硬盘的当前参数表。翻页到最后一页,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password established:  yes     此处若为yes, 即此盘被设定了口令;
                            若为no, 即此盘未设口令。
HDD locked :yes              此处说明是否此盘已经被口令锁定。
Sequrity level:  Maximal    此处说明口令锁定的安全级别;
只有两种情况:high和 maximal。 在high级别,可以用Master password进行unlock,数据全部无损; 在Maximal级别,不能用Master password直接unlock, 而是用Erase命令对全部进行写零才能unlock, 数据全部丢失。
Master code: $FFFE   此处若为$FFFE,即此盘的Master password还是出厂时的默认值;

Master code: $FFFE   此处若为$FFFE,即此盘的Master password还是出厂时的默认值;
若为$0000,即说明此盘的Master password不是出厂时的默认值。

二、一般解锁方法:
1、若知道用户原来设定的口令,可在PC-3000AT主菜单下按小键盘的6键(或右方向键),选择“Disk sequrity commands”---“unlock disk”,输入正确口令,回车,若提示操作成功即为解锁成功;然后,再执行”Clear password”,便可完全清除用户设定的口令,此时数据无损。
2、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但Master password为$FFFE, 且Sequrity level为 high, 则解锁步骤同上。但输入密码时须选择 Password type: master, 并输入正确的master password.
3、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但Master password为$FFFE, 且Sequrity level为 maximal, 则应执行 “Disk sequrity commands”-“ Set password”, 输入正确的Master password, 然后执行“Erase disk”。经过数十分钟的数据清除过程后,硬盘可恢复到可使用状态,但原有数据全部丢失。
4、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也不知道Master password, 则需要用特别的方法解除密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下载呀

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也不知道Master password, 则需要用特别的方法解除密码

特殊方法怎么弄呀

先谢谢 lz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