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120l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03-15):
rtd2120l 是什么芯片???有什么用
24C08是不是液显的BIOS芯片
高手指点一下菜鸟~~~~
芯片

网友:
RTD2120是液晶驱动板上的MCU,广泛用于乐华,凯旋等驱动板上,24C是储存器,储存用户设定的数据~~~~~~~~

网友(2010-03-28):
有没有它的PDF啊

网友:
一般驱动板不是就两块芯片吗,一个是主控芯片,一个是放数据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