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反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3-15):
报警,是哪个东西坏了。。。
有个晶体三极管好像有个洞,是不是他烧了。

网友:
“有个洞” 烧了,换掉吧。。。。。。。。。。。。。

网友:
好难拆,拆下来把焊盘给弄掉了,这下完蛋,也不知哪拆个换下。

网友:
晕 有个洞肯定说明被烧坏了啊,先取下坏管把下面处理好,查查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坏的,找个3055换上去

网友:
是不是在内存旁边的那处管啊,换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