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VC15 不定时断电

楼主(2008-03-15):
大众VC15 845的板子
故障现象:能开机进系统,就是不定时断电或自动重启,声卡芯片发烫,比正常的板子温度高有时还烫手。
经验跟手头工具有限
哪位师傅能帮忙缩小一下检查范围!!
IO是SMSC的 声卡芯片是ALC202
自动重启

网友:
在BIOS关闭声卡,看会不会断电..........

网友:
BIOS里关了声卡
芯片也会发热
我想把声卡焊下来可以吗?

网友:
既然怀疑,何不拆下来看一下那?如果还不 行,你要检查你 的CPU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是否不良,座子是否空焊!

网友:
刚发现两个GD75232也发烫,,在坛子里搜了一下,是不是是供电的7805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