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高压条问题引起不定时间黑屏

楼主(2008-03-15):
海尔笔记本 高压条问题引起不定时间黑屏, 开始为短时间黑屏,大约2小时左右或者更长时间后黑屏,重新启动正常,然后有时候短到几分钟黑一次 有时候则长点时间才黑.拆机查高压板为正常,  但是用螺丝刀一碰  线圈外的磁铁 马上就会黑屏  把高压条供电拔下再插上就正常了,秒度
问题关键为不定时黑屏幕   请问是否哪地方虚焊了呢?    查了很久查不到
现在把线圈外的磁铁用高压硅胶密封起来后  3个多小时后黑屏一次.  目前还在开机等待黑屏,让他黑的时候不黑,不让的时候却突然黑了,求高手指点 .感激不尽 可以回复QQ  282832420  或者跟贴  .

网友:
有的软故障确实难搞,除了全面补焊以外,手上有振荡IC的话,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振荡IC 有几个但是没有相同的 现在把振荡IC用硅胶封起来了   期间硅胶没有干的时候黑过一次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代换一下吧,疑难问题,不好说

网友:
你把整个高压条都用绝缘纸包好,不要那里有点短路,。我就遇到这中问题。

网友:
包好了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包好了 到现在又黑屏过一次 郁闷中啊

包好了 到现在又黑屏过一次 郁闷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高压条上的高压电容换了
再加焊高压线圈
我遇到过方正的机子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
个高压条可能绝缘不好吧.你试下加绝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