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T介绍

楼主(2008-03-15):
MRT介绍:
MRT是一个专业对PC3000MT固件进行处理的软件.它有效地解决了PC3000不能直接对固件操作的不足,可以免除广大用户对固件的深入研究,从而能够节约大量时间。它补充了PC3000某些不足之处,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基本功能:
模块检测、模块修复、SPT调整、屏蔽磁头、屏蔽段位、屏蔽缺陷
安装说明:
在要安装MRT的机器上运行Client.exe文件,并把产生的register.txt文件发送给我们。然后将MRT压缩文件解压到C:\MRT下面。并在autoexec.bat文件里添加path=c:\mrt
注意:安装MRT的机器,不能更换任何硬件,不能使用切换器,否则无法运行!
使用方法:
在要处理的固件目录下运行MRT.EXE(不用拷贝到当前目录),将出现以下菜单:
1.adjust  SPT:此项功能可以有效地改善红绿块;屏蔽规律坏道,根据LBA确定缺陷的段位(例如:一块的6Y080L0的盘,3头为主头,第0段出现规律坏道:000XXX000XXX,那么把SPT2填0000,SPT3填原始数据,代表关闭0段SPT2,也就是2头0段被关闭,回车就行了)
注:SPT0~SPT7分别代表0至7号头
2.check  mods:模组检测:检查模组是否有错误
3.repair  mods:模组修复:通过MRT的数据库自动修复有错误的模组,如果出现不能修复,则须等待数据库升级
4.screen  head:屏蔽磁头:左右箭头选择要屏蔽的磁头号,按向下方向箭确定,按上方箭头可以取消,然后回车(注意:不可随便屏蔽主头,如要关主头且该盘能够启动则采用一项操作将主头所有SPT填0000)
5.adjust track:调整磁道,其作用在于屏蔽缺陷;输入缺陷的起始LBA,回车。在扫描过程中如出现大面积的缺陷,属于正常现象,这是重新调整了磁道的结果。做个擦除即可。
注意:
用MRT调整完固件后必须通过PC3000写回所有的RPM文件,不要写模块组,否则调整好了的模块又被模块组覆盖
除第二、三项操作外,其它操作必须作:写模块、掉电、加电、做编译器再生、掉电、加电扫描。如果还有问题则清除P、G表、做编译器再生、掉电、加电扫描,操作如下图所示。如果想恢复原始数据,则通过原始备份的模块组写回。

网友:
说得很好呀,不知比3000如何?

网友:
说得很好呀,有图再详细说说就OK哦

网友:
说得很好呀     MRT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mrt是纯软件版吗?需要什么卡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