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偏高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已解决)

楼主(2008-03-15):
华擎 P4I45D+ 刚拿来时点不亮,一按开关,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自动断电.拆主板测ATX对地,发现+5V短路,换了上下管后,主板可以触发.但DB不跑码,另外,新换上的MOS管发烫,假负载上测得CPU主供电1.88V,同时测量新换上的MOS管,上管D都是5V,上管S不一样,一个是1.9V,一个是1.78V.下管D为1.89V和1.78V,下管S都无输出,电压为0V,感觉MOS管工作是正常的,就是CPU核心供电高了点,不知道怎么检查下去了?

呵呵,问题解决了,没想到这垃圾的华擎 P4I45D+的PWM输出的是那么高的电压,可以上CPU,而且跑码,就是MOS管有点热,看来这主板的设计有点问题,听用过它的人说,这板子的MOS管从来都是热的,吓我一跳啊~
在这里要感谢CCTV....说习惯了,不好意思!要感谢我们的"雨夜十三天"师傅的悉心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替换电源IC看看...................

网友:
IC换了,还是CPU主供电为1.89V~~怎么办呢

网友:
查5V短路吧,查需要5V供电的TC、电容。先看IO......
也查一下VID电路。

网友:
好的,我也在想是不是IO这里出了问题?我先看看5V到IO有没有关系吧~谢谢你了

网友:
你先把全部的MOS管都更换了再看看~
另外注意你更换MOS管时周围的电阻有没有掉件,测量一下附近小电阻的阻值

网友:
全部的MOS管?包括给AGP和内存供电的MOS管吗????

网友:
4个MOS管周围都各有一个小电阻,且每个电阻两端用用红黑表笔测量值都一样只有3.3,对地阻值两个为943欧,两个为878欧

网友:
换掉MOS管 看看CPU周边的电容有没有异常问题

网友:
我想问的是不是所有的MOS管?包括给内存供电的和给AGP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