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无法起动

楼主(2008-03-15):
主板V星MS-6577表现为,开机cpu风扇转动正常,无显示,硬盘灯不亮,测各组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关机测5vsb正常,A14为4.6v偏高,测南桥上方的电源管其中一脚竟然有10v的电压,没开机电源只送出5vsb,哪来的高于5v的电压,真是见鬼了,由于是第1次修主板,没有头绪,望各位DX能帮忙分析,找出故障,谢谢了!

网友:
很明显你的表没电了
测量值偏高了~
你说的10V是实际电压是9V,找个电压在MSI的主板上很常见!
至于其他的电压,等你的表测量准确了测了再说!

网友:
没开机的状态下准确的电压是A14指针表为4.6v,数字表为4.7,还一个指针为9.6,数字表为9.7,望老大指教。

网友(2008-04-24):
我也是这种故障,请问,如何修理呢????急,
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