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IOS怎么刷

楼主(2008-03-15):
我这里有一块硕泰克的主板.不过内存.想刷BIOS可是.下载下来是这样的文件,后缀名是AY2的.我的编程器是TOP2048的/不知道怎么刷求助中...........

网友:
晕 你把后缀改成.bin的格式就可以刷了啊

网友:
鬼晓得TOP的编程器怎么刷~
你只能改个名字试试,不过我感觉悬!

网友:
对 这个只要把  后缀名 改成BIN 的就行了  因为编程器支持的文件格式大多数JEDEC,BINARY,MOTOROLAS,TEKTRONIX, INTEL

网友:
还没有见过,楼主为什么不用一个通用性好的编程器那。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你可以改了看,估计可以

网友:
把后缀名  改了就可以的,   我以前这么改过

网友:
点工具,再选文件夹属性,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兄弟改了能用记得,发表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