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505 拔主板电池后点不亮

楼主(2008-03-15):
原来是512m*2 拔下来换了两根256m*2上去,准备给LP上网看片用

装上后发现一条内存插槽不能用了 换原来的512m的也不行

(插拔过程全部断电断电池)

于是想效仿台式机给主板放电 于是拔下了主板电池 短接了一下 再插上

发现无论哪根槽都点不亮机器了

电源灯电池灯亮 风扇不转 硬盘不转 屏不亮

估计主板自我保护了 请高手点拨一下

网友:
SONY v505我以前修过几个,故障表现为无待机电流或者有待机电流,不加电。都是直接把CMOS电池重新装一下就ok。完工收大洋

SONY别的型号的机器见过这样的情况,客户自己加内存后就坏了(他是没摘电池加的),最后换的主板。

网友:
还真是长见识,我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
既然你已经放过电了就不一定是这个问题了 仔细看看内存槽吧 看是不是插坏了

网友:
拔了主板电池 硬盘 晾了1周 用那条好的内存曹点亮了机器

另外一条槽 没勇气试了

rp爆发呀 谢谢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