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阴极三端快恢复二极管问题

楼主(2008-03-15):
共阴极三端快恢复二极管,如何判断哪个是公共端,应该是中间的那端吗,另外怎样判断其好坏,

网友:
上面应该有符号的,这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不快恢复二极管的压降小、恢复时间快。

网友:
有标记的,不过这个标记只是标记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我是想知道怎么判断这个公共端

网友:
应该是中间的那端,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