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故障为不能开机

楼主(2008-03-15):
现在修一台明基FP71G+故障为不能开机   开关电压有  开机是电压也会有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就是不能开机后测量有3.3V输出到两个三极管ZA14后变成1.4V感觉这里电压不对但有没有机器可参照不知道电压应不应该是1.4V  还有这2个三极管ZA14是什么样的管子  起到什么作用   从网上看了好多介绍也没有这个管子  看看给位大侠有没有知道的可以给点指点。
你们所说的不是这种板子  这是明基出的新板    用摄像头拍不质量不好   还请见谅

网友:
个人认为处理明基的问题还是先从它的通病下手,因为它的通病实在太多也太普及了,先解决了常规的,不行再找故障点~~~

网友:
同意.查一下C7507 FU9024换后再说吧.别忘了加焊一下.高压变压器引脚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按键漏电引起的   换完按键好了

网友:
是按键漏电引起的 ,换完按键好
刚修过一例。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得多,问题比较简单.一般只坏4个东西,3A的保险管,FU9024,C5707(不是C7507)2个.一般只要换掉这几个坏东西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你的明基FP71G+电源板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
得测电流 电流要是大的话就得换高压变压器   要不也用不住

网友(2008-04-14):
新板哪有C5707和FU9024呀!!对明基的按键也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我昨天也刚修了一台FP71G+S,也是由于按键短路造成开不了机.

网友:
晕倒,楼上几位修BENQ修眼花了,非也,他这一片是后期出的,板子一般不会坏,坏驱动板概率大一点,

用的是2023L的芯片,

驱动板超级小,

网友A(2008-07-11):
是了,我的电路板跟9楼的一样,还没修好。干脆,谁有多于的这块电源高压一体板卖给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了,我的电路板跟9楼的一样,还没修好。干脆,谁有多于的这块电源高压一体板卖给我好了。

如果你实在修不好的话,可以看看论坛的网店有没有,再没有的话,可以找我,我有这种一体板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是5v和3.3v吗?今天修到一台,不定时关机的,电压是5伏和2.6伏。感觉2.6伏不太对。

网友:
通病也有不通的时候,不能什么问题都说通病这种只为一些不动脑子的人提供骗人的资本从而扰乱市场

网友:
不通电应该首先想到电源有无电压输出是否正常,然后看驱动板上电压是否正常,按键电压有无,怎么会让你们想到高压板呢,虽然高压板短路时可能会将电源烧掉(虽然少之又少)但是他会连同电源至高压板的保险一起烧掉,所以将电源修好后电压正常不开机的不应该怀疑高压板

网友:
(如果你实在修不好的话,可以看看论坛的网店有没有,再没有的话,可以找我,我有这种一体板~~~[
16楼的兄弟,掏宝店我已经逛完了,没找到我要的那种型号.你如果有明基Q7T4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怎么找你?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高手可否救救我!!我的QQ 503735347

网友:
你好 : )

请问按键是怎么换的 ?是不是去上网买新的按键?

我是新手 你可以把换的大致步骤和我说说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