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开机亮一下暗屏。

楼主(2008-03-15):
联想LXM-L17CH。由深圳晶冠代工。
故障现象:开机亮一下暗屏。
开机发现一个升压电容鼓了。换了后故障依旧。怀疑有一路不良造成高压板电源芯片保护。吸口电源芯片15脚。(保护脚)加电。发现有一个变压器温度异常。将此路元件拆掉后只用上下各一根灯管。故障排除。

网友(2010-01-24):
楼主幸苦,我有一台同病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修起来的,没必要改电路,不推荐这么做。

网友:
坏升压电容的大多是变压器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