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集成板子,换电容后能DOS不能XP

楼主(2008-03-15):
台湾货845板,cpu周围电容全换,现在不能进xp,一开机出windows画后就出一个光标不动了,换电容前还能出xp进度条走一小会就死,求有过此类问题的朋友指点!!!

网友:
换的电容和原来的一样吗?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到windows画后就出一个光标不动了 但是没死机 后来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 也用排除法试过 最后刷bios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不是刷的BIOS,是清的BIOS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bios电池没了,和清过bios一样,但可以试试去刷bios

网友:
确定换电容没有问题后,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一般换电容不会硬起这种情况的,  很可能刮断线了   也有可能是BIOS坏了   检测  试下吧!

网友:
不知道你换电容前的故障现象是怎样的,DOS能启动说明主板大体正常了,可检查一下IDE数据线,或更换一条试试,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08-07-18):
测试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了呀!

网友:
格式化C盘,可能有坏道,或有些板COMS里防病毒选项打开了会装不上WINDOWS的

网友:
补上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特性设定)

将APIC Mode项设为Enabled

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BIOS的设置问题吧,看看BIOS里面的电源设置,
再把主板上的SMART关掉来看看,再不行就试试恢复主板BIOS的设置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

可能是硬盘问题,以前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