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服务器内存知识

楼主(2008-03-15):
11/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应用,服务器也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需要,可是对于服务器内存,大多数人还是缺乏了解。其实服务器内存与普通内存在总体功能上和外观上是基本没有区别的,主要区别在它们所使用的技术上,为了让大家对服务器内存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就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具体介绍。
  问:什么是服务器内存?它与普通PC机上的内存有什么区别?
答:服务器内存也是内存,它与我们平常在电脑城所见的普通PC机内存在外观和结构上没有什么明显实质性的区别,它主要是在内存上引入了一些新的技术,普通PC机上的内存在服务器上一般是不可用的服务器认不到的,这就是说服务器内存不能随便为了贪便宜用普通PC机的内存来替代的原因了。有些人把具有某种技术的内存就称之为“服务器内存”,其实是不全面的,服务器的这些内存技术之所以在目前看来是服务器在专用,但不能保证永远只能是服务器专用。这些新技术之所以先在服务器上得以应用是因为服务器价格较贵,有条件得以应用,这些新技术由于价格的原因暂时在普通PC机上无法实现应用,但是会随着配件价格的下降逐步走向普通PC机,就行原来的奇偶校正内存一样原先也是最先应用在服务器上,现在不是很普遍了吗?所以服务器内存并不是一种特指,它是内存新技术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应用。
  问:什么是Buffer和Unbuffer的?
答:Buffer即缓存器,也可理解成高速缓存,在服务器及图形工作站内存有较多应用,容量多为64K,但随着内存容量的不断增大,其容量也不断增加,具有Buffer的内存将对内存的读写速度有较大提高,象早起168芯EDOECC服务器内存大多都带Buffer,Unbuffer表示不具有高速缓存。有Buffer的内存几乎都带有ECC功能,Unbuffer内存只有少数带 ECC功能。
  问:什么是Register?
答:Register即寄存器或目录寄存器,在内存上的作用我们右以把它理解成书的目录,有了它,当内存接到读写指令时,会先检索此目录,然后再进行读写操作,这将大大提高服务器内存工作效率。带有Register的内存一定带Buffer,并且目前能见到的Register内存也都具有ECC功能,其主要应用在中高端服务器及图形工作站,如IBM Netfinity 5000。
  问:什么是ECC内存?
答:目前是一谈到服务器内存,大家都一致强调要买ECC内存,认为ECC内存速度快,其实是一种错误地认识,ECC内存成功之处并不是因为它速度快(速度方面根本不关它事只与内存类型有关),而是因为它有特殊的纠错能力,使服务器保持稳定。ECC本身并不是一种内存型号,也不是一种内存专用技术,它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的计算机指令中,是一种指令纠错技术。它的英文全称是“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ng”,对应的中文名称就叫做“错误检查和纠正”,从这个名称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发现并纠正错误”,它比奇偶校正技术更先进的方面主要在于它不仅能发现错误,而且能纠正这些错误,这些错误纠正之后计算机才能正确执行下面的任务,确保服务器的正常运行。之所以说它并不是一种内存型号,那是因为并不是一种影响内存结构和存储速度的技术,它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内存类型之中,就象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奇偶校正”内存,它也不是一种内存,最开始应用这种技术的是EDO内存,现在的SD也有应用,而ECC内存主要是从SD内存开始得到广泛应用,而新的DDR、RDRAM也有相应的应用,目前主流的ECC内存其实是一种SD内存。
  问:目前服务器内存的主要外频是多少:
答:由于服务器内存在各种技术上相对兼容机来说要严格得多,它强调的不公是内存的速度,而是它的内在纠错能力和稳定性。所以在外频上目前来说只能是紧跟兼容 机或普通台式内存之后。目前台式机的外频一般来说已到了150MHz以上得时代,但是133外频仍是主流。而服务器由于受到整个配件外频和高稳定性的要求制约,主流外频还100MHz,但133MHz外频已逐步在各档次服务器中推选,在先购服务器时当然最好选择133外频的了!内存、其它配件也一样,要尽量同步进行,否则就会影响个服务器的性能。
  问:目前主要些什么品牌的服务器内存?
答:由于服务器内存在技术难度和加工工艺上比普通PC机上的内存有较大提高,在服务内存品牌选择上没有象普通PC机内存一样那么杂,但目前服务器内存品牌也有逐步杂化的趋势,目前主要的服务器内存品牌主要有三星、IBM、NEC等,但主要以前面几种在市面上较为常见,而且质量也能得到较好保障。
  问:服务器内存技术的发展如何?
答:服务器内存也与任何其它产品一样,新技术是在不断开发,不断得到应用,然后逐步取代原有的技术,实现它的普及应用。ECC技术在目前来说是服务器内存的主流技术,但新内存技术已在不断涌现,目前主要有IBM和Chipkll技术在被 各内存生产厂商采用。在内存类型上主要已有DDR和RDAMB公司的RDRAM来取代目前的SD内存,这种DDR目前也带有ECC技术。但上述主流内存技术也都是在围绕ECC技术这同一方向。同属于ECC技术范畴。
  问:选择服务器内存应该注意什么事项?
答:服务器内存的选择不能与普通兼容机一样随便选择,因为服务器一般要求24小时连续不间断工作,而且要求主速度较高,容量较大,目前的一般要求在PC133以上,所以在选择内存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服务器专用内存,外频要在133MHZ以上,不能随便用一个PC的内存代替。内存的优化主要体现在内存访问缓冲时间的设置,在CMOS中有相应设置,一般应尽量设置为小一点的缓冲时间,这样速度会更快些。另外,服务器内存千万不要用兼容条或是贴了假原装标签的内存。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供应商,一个好的内存品牌。

服务器需要什么样的内存

目前IA架构的服务器使用的内存一般都是“Registered ECC SDRAM”(注册式奇偶校验动态内存),下面加以详细解释。
     SDRAM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目前最流行的一种内存,这种内存的工作电压一般为3.3V,其接口多为168线,即外部与主板连接的引脚线有168条。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与CPU的外部工作频率同步,如果CPU的外部工作频率是133MHz,则内存工作的频率也是133MHz。CPU与内存同步工作,可以大大提高内存与CPU之间数据存取的速度。
     ECC内存是指带“错误检查和更正”功能的内存。“ECC”是“Error Check && Correct”(错误检查和更正)的缩写。ECC内存具有检查内存数据的功能,如果检查出错误,就会尽可能地自动修正错误。
     那么“Registered”又是什么意思呢?随着服务器在网络中的数据负载的增加,服务器本身对内存容量的需求越来越大,单靠主板信号线的电流无法驱动大容量的内存。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技术人员在内存上设计了2~3片专用的集成电路芯片,称为“Registered IC”。Registered IC芯片起提高电流驱动能力的作用,使IA架构的服务器可支持高达32GB的内存。
     同时,Registered ECC 内存上还有一个特别的集成电路芯片,这个芯片能调整时钟信号,确保内存条之间的信号同步。
     Registered ECC内存由于自带提高电流驱动能力的集成电路芯片,使服务器所能支持的内存容量大大增加,加上确保内存之间信号同步的专用集成电路芯片,这些特性使得Registered ECC内存成为服务器内存的主要选择。因此,主流IA架构服务器所使用的内存大都是Registered ECC内存。
     当然,Registered ECC内存的价格也比普通的内存贵得多,现在128MB Registered ECC内存的价格在1200元左右,比普通的SDRAM内存贵10多倍!

     服务器需要多大的内存

     那么服务器究竟需要多大的内存呢?这与服务器的用途有关。目前即使是最低档的工作组级服务器,标准情况下配备的内存也在128MB以上;部门级服务器的内存应该在256MB以上;至于企业级服务器,则应该配备512MB以上的内存。
     为什么服务器需要那么大的内存呢?这是由服务器的特点所决定的。服务器是网络上向其他计算机提供服务的计算机,同一时间内,服务器要响应几十台甚至几百台、上千台计算机向它发出的请求。想像一下,如果有成百上千的人同时跟你说话,你能应付得了吗?
     服务器必须能够响应允许范围内的其他计算机的请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服务器需要更多、更快的CPU来处理这些请求。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大小的内存,即使服务器的CPU再快,它的功能也施展不出来,因为内存相当于工厂的生产车间,CPU要处理的数据,必须调到内存中才能处理,就像产品必须在生产车间里才能生产一样。
     服务器操作系统对服务器的内存要求也很高。128MB的内存对没有安装活动目录的Windows 2000 Server来说,如果不运行特别多的网络服务,还勉强够用;但是一旦服务器安装了活动目录服务,Windows 2000 Server一启动就需要130多兆内存,比可用的物理内存还多,更别谈运行其他的服务了。
     服务器没有足够的内存,服务器就会把硬盘虚拟成内存,虚拟内存只是起临时存贮CPU的计算数据的作用。硬盘的响应速度比内存慢了几十倍至几百倍,因此大量使用虚拟内存会严重影响服务器的性能。
     服务器的内存数量不足,会表现为服务器运行的程序响应速度变慢、硬盘指示灯长亮、硬盘总是响个不停等,严重时表现为服务器停止响应,即陷入“死机”状态。
     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增加内存的数量。但是内存也不是随便能够添加的,因为服务器内存会大大影响服务器的稳定性。添加服务器内存,最好使用由服务器生产厂商验证过的产品,或者直接从服务器生产厂商的代理商、维修站购买。

Enables controller to adjust receiver timing per byte lane

网友:
另外还有 就是很多服务器内存在台式机不能用,而台式机的内存插到服务器板是不开机的   有时不开机 ,就以为是板坏了呢  !  呵呵

网友:
有ECC,跟没有ECC的内存,能提升速度吗??呵呵~~

网友(2008-08-12):
回复 网友A:

ECC只是一个纠错的技术而已,对速度好像没什么影响

网友(2009-03-14):
ECC实际上是对于最高速度有一定限制的,因为关键路径上延迟增加。

网友(2009-04-17):
实际上,现在的服务器内存配置多是GB级的,ECC内存现在也便宜了,原来可是老鼻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