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卡pc3000isa修盘报告:求助!!!

楼主(2008-03-15):
wd eb400 满盘绿sssssss    用pc3000通用格式化后.可以装完系统.然而系统起不来,只有一个光标闪呀闪.
    再次进pc3000,提示模块错误,扇区错误,g表错误,和p表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呀.下一步怎么办呀?

网友:
不好意思,在找资料,发错版块了.

网友:
此盘作为从盘可用,可进行读写操作!

没修以前连系统都装不上,作为从盘都找不见。

看来还是有点儿进步的。

是不是需要对固件进行操作呀,怀疑固件有问题。免卡的可刷写固件吗

网友:
免卡WD模块只能内格,不能做固件操作。。。

网友:
谢谢大师,这个盘是不是固件出问题了啊?是不是其它品牌的可刷写固件呢?这个免卡的那个重生译码表是哪个选项啊?有吗?下了好多免卡的,花了好长时间。终于弄懂不死机了,而且一个个全全做成了gho镜像。一个俄文的,还有一个汉化的。还有两个,也是俄文的。

网友:
伍百万 朋友,能教下我怎么办吗?

网友:
你看看这也许可以帮上的忙
PC3k-WD (EB AB BB JB DA)的主菜单说明
      1: служе бная эона
         硬盘固件区
         1.1 рабта со служе бной эоной
             固件地区
            1.1.1 проверк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служебной
                 эоны
                  硬盘固件表面测试
            1.1.2 проверка структуры служебной ин
                  формации
                  硬盘固件结构测试及观察
            1.1.3 эаписьутение служебной информа
                  ции
                  硬盘固件数据读写
                  1.1.3.1 эаписать мпиэбдэы налиск
                          写fw到硬盘
                  1.1.3.2 лобавить мпвбдэу
                          添加fw到数据库
                  1.1.3.3 улалить мпиэбдэы
                          删除fw数据库
            1.1.4 чтение модпей
                  读模块
            1.1.5 эапись модчпый
                  写模块
            1.1.6 очистка слчжебной эоны
                  清除固件范围
            1.1.7 йэменть spt слчжебной обпасти
                  改变伺服范围
            1.1.8 подсистема беэопасности
                  安全子系统
         1.2 работа странслятором
             变换器操作
         1.3 останов шпинделя
             主轴停转
         1.4 иэме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масштаба
             改变时间等级
      2: паспортдиска
         驱动器描写(改硬盘容量)
      3: форматирование
         内部低格
         3.1 сучетом plist и glist
             考虑plist和gilst
         3.2 сучетом plist
             考虑plist
         3.3 сучеом glist
             考虑glist
         3.4 беэучета plist и glist
             plist和glist二者都不考虑
      4: логическое сканирование
         逻辑扫描缺陷
         4.1|------------------------------------------|
            |     start LBA : x                        |
            |     开始 LBA  : X                        |
            |      End  LBA : xxxxxxxx                 |
            |      结束 LBA : XXXXXXXX                 |
            |      passes   : 3    |
            |     通过的次数: 3                        |
            | carefulness index : 3                    |
            |      仔细指标                            |
            | perfrom writing test : NO                |
            |   按照写测试                             |
            | verification instead of reading : yes    |
            |         校验代替读                       |
            |------------------------------------------|
      5: таблицадефектов
         s.m.a.r.t 表
      6: табпица дефектов
         坏道表
         6.1 просмотреть таблиц
             观察坏道表
         6.2 добавить фиэическй трек
             添加物理磁道
         6.3 импортлот. таблицы дефектов
             输入逻辑坏道表
         6.4 очистить таблицу дефектов
             清除坏道表
         6.5 перенести g-list в p-list
             g表转p表
         6.6 струппировать в треки
             封闭磁道
      7: Aвтома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自动模式
      8: выход
         退出

网友:
先收藏了,这个适合免卡的吗? :) :)

网友:
适合免卡的,重建译码表就能解决...............

网友:
学习了,看来高手不少呀

网友:
你那盘应该只做下再生就行了,被搞复杂了啊,内格有时会把盘格挂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固件有无损坏, 有坏的先修, 再做一下再生, 低格试试

网友:
清G
重建译码表
WD专业模块里进行内部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