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表笔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3-15):
高手们,我是新人,这里问个很菜的问题,我看了很多的视频和资料,关于用万用表测电阻和电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测对地阻值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触测试点;测电压时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触测试点。

网友:
正确
测电压用红表笔接地也可以,不过量到的是负值

网友:
注意:这个说法是针对数字表的。

网友:
数字表 :测电压,黑和红都可以。不过黑笔测的是负的。
              测对地阻值,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触测试点。

机械表(指针表)测电压。用红笔接触测试点(谨记)
                        测对地阻值,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触测试点

网友:
用机械表测对地电阻的时候,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测的是正向阻值,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测的是反向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