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 开机问题

楼主(2008-03-15):
三星763MB 开机问题,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机子里发出 开关切换的声音,好像是高压包发出来的。是不是100%高压包坏了,还是其它问题引起的高压条问题?
三星

网友:
我不会修CRT显示器呢,更不会测量数据出来,我是业余爱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行电路部分短路造成的,可能是行管坏了,也可能是高压包坏了,具体情况要测电压才知道

网友:
高压帽的对地阻值 1976,很正常吧!!!
行管,三只脚怎么量才算正常的?
[
]

网友:
我的是 数字万用表
打到二级管档,量出来是1976
打到20K,量出来是11点多K
是不是代表 高压包坏了?
我的表达不到这么大200M哦

网友:
我的三星显示器也是这样,伴随着继电器的嗒挞声,二次电压不停的跳变.并且行场芯片共电12V也会跳变,我搞了一下午没有头绪

网友:
有可以能是视频电路供电对地有短路,看是不是末视放芯片烧了

网友:
不一定是高压包坏,好好测一下行部份的各相关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当显示器没有接收到主机过来的行同步信号时指示灯也会一闪一闪的,你所说的开机那个开关接通断开的声音应该就是继电器发出的,不象是高压包的声音!

网友:
哎,我也在等结果呢!!!!!!!!!!!!!!!!!!!!!!!!!

网友:
正常的高压包用200M挡闪一下就会变为无穷大,那是因为内部高压电容的充电过程,有阻值说明包已经击穿,更换吧。

网友:
哎,这种问题头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