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直接点亮背光灯管的适配器

楼主(2008-03-15):
昨天去我一个同行的店里发现在他在给别人修笔记本,把背光灯管拆下后直接焊了两个线头上去,一通电灯管就亮了.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玩意,因为隔的远没有看清是什么?

网友:
用一个单灯的高压板就可以点亮啊,在高压板的输出端接上两根线就可以测试背光灯管了

网友:
自己搞就行了,这个很简单的。淘宝好像我看到有卖这个的。比高压板还便宜

网友:
二楼的说清楚一点,是单用个背光板(高压板)在供电上加12v电压,在
on\off脚加5v电压,就可以了,直接驱动灯管

网友:
这个方法好,以后碰到液晶无背光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们的指点,一会我就试一下

网友:
用的时候注意安全,高压啊,不是好玩的,呵呵!

网友(2008-04-21):
用根高压条自己就能改好啦。。呵呵。。不过灯管接口类型就多咯

网友:
这个蛮实用的,一开始我是用ATX电源测的,后来感觉很麻烦,然后想到用7805,就OK了的,

网友:
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比较好。
我用的这个也比较方便。
找个报废的扫描仪把它的高压板拿下来,给灯管线上接上几个插座(小口、大口)。
每次使用时把待测的灯管插上就K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