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USB不能用,系统里面是UNKNOWN DEVICE(已经修复)

楼主(2008-03-15):
问题其实很简单,但就是不懂,
主板是华硕的NF2,A7N8X,近来发现主板的USB有问题,刚开始时是有部分U盘不能用,接着发现所有U盘都不能用,
调BIOS,重新装驱动与系统没效,打开系统看下,见有USB那有六个UNKNOWN DEVICE,晕,我从来没插上什么其他设备,怎么还有六个呢?估计是有硬件问题了,请教各位DX,究竟是哪出问题呢?
先谢谢了!
后来经过大家的提醒帮助,仔细测量,发现USB供电线路断路(见图),原来是供电问题,飞线一条搞定,不过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供电断路,会出现六个不知名的设备?

网友:
USB供电不足   其次系统

网友:
南桥坏了也有可能的.你先打一下USB阻值,测量一下电压看看是否有不正常的.

网友:
你打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应该都一样,如果有一组不对,那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明天测试下!

网友:
已经修复,再次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跳线帽和跳针时间长了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