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故障

楼主(2008-03-15):
一台飞利浦107S6显示器不通电,开机检查发现电阻3120烧坏。二极管6108烧坏,请问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在电源集成块TEA1507的第8脚,电阻是在8脚和开关变压器11脚中间的,二极管是8脚和地相连的

网友:
电阻是4.7K的能用导线直接连吗,会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