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正常使用的板子,但测试无时钟,不明白

楼主(2008-03-15):
今天修一技嘉板,南桥是小南桥,上测试卡,clk灭,cpu上时钟电压两个全是0.25伏。但主板能正常使用,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不理解,这正常吗?
cpu

网友:
你那个卡,估计是跑过26后时钟灯灭的。
还有就是,不要总谈论灯,故障不是用灯来定义的,要有实测数据,拿示波器或频率计

网友:
学习了,那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啊!
楼上讲的是不是波器可以搞定啊!
我没有见过,希望能在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我的卡,在其它板上,clk灯是亮的,就这块板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时clk不用电压

网友:
光靠灯能断定有没有频率的话,大家都不用买示波器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好多东西不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