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无亮度

楼主(2008-03-15):
HPC17纯平显示器 无亮度
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先从哪部分查起?谢谢
新手上路
显示器

网友:
亮度不能调节 G1 41V G2 217V

网友:
你看一下用G1还是用加速极还是阴极来控制亮度的,

网友:
什么叫无亮度,很暗,还是显不出来

网友:
你看一下用G1还是用加速极还是阴极来控制亮度的,
YSE

网友:
亮度不能调节 G1 41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