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CS#信号用示波器可不可以打波形来..请问..

楼主(2008-03-15):
478主板.CS#信号用示波器可不可以打波形来..请问..

网友:
是信号的话是可以显示出波形的,关键是你的示波器有这个能力捕捉到信号。。。。。

网友:
关键时刻用太克.我的示波器是(100M太克)..这个CS#我用示波器测没有见有波形出来..在478CPU座的G1点.请问这个G1是不是CS#信号的.有没有人成功过的..

网友:
我修板那么久,说真的还没打过这个片选信号。

网友:
都是高手啊!!!!值得学习 :)

网友:
还没有答案..继续等待..有没有打个这个CS#信号

网友(2009-11-19):
没听说过,顶高手出来

网友:
CS只有很快的跳变吧。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看到。。但实际上应该是无法看到的吧

网友:
P4以后CS就没用了

网友(2012-07-15):
完全可以看见

网友:
学习学习

淮安笔记本维修 -1 严禁灌水,就扣你一分,你还赚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