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309不亮故障

楼主(2008-03-15):
一块MS6309,南桥VIA694X,北桥686B,死机后不亮,主板报警八短,怀疑显卡,换后故障依旧,DB卡显示ED,未知读数,更换主板后一切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主板可能的故障,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换个内存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但是我换过了,故障依旧。只插U加电,故障依旧。肯定是主板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出在哪里?求解决帖。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一下,在其他都正常时,这个挺有效

网友:
谢谢各位GG帮助,我太菜了,BIOS我刷了,我不懂什么是复位,实在解决不掉,留着拆电容吧。

网友:
唉,你怎么能就这么放弃呢  如果是个人的话,只是发烧你就判他死刑,有草营人命之谦

网友:
本人考虑再三,还是要批评下楼主 你救不活这块主板也就算了,你就让它安静地走吧
你还要肢解它来谋利 我觉得你还是要尊重它的遗愿,如果它愿意捐献那就可以了

网友: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

如孔子教人以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教人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明通公溥。无体无方。即於此见之矣。虽...泛爱亲仁。何分国界。何分种族。孔子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