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颜色问题

楼主(2008-03-15):
显示器颜色全部调乱了怎么办?显示屏底座板的三个电位器全扭了一通。有没方法重新调整?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恢复一下
!!!!!!!!!!!!!!!!!!!!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的问题\,要是不熟悉就找一台好的对照着调

网友:
根据线路图纸所标注的尾板R,B,G电压,慢慢调整。

网友:
先把彩色调到黑白,这样调的时候就要快一点

网友:
应该是先把三个电位器调到中间!再慢慢调整下就行了!如果你的电路和显像管无事的话!

网友:
楼主要是懂得三基色显示的原理,再懂点小技巧,应该很容易调好,不懂的话找些资料现学一下也行,或者用6、7楼的方法尝试一下,耐心一点,一次调整的幅度不要太大。

网友:
你会不会调呀,不能随随便便去调说来话长了,你不会修的话我看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