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G533-LA

楼主(2008-03-16):
      今天拿回这块二手板,开机发现是惠普OEM板,上好各件开机10秒内自动关机,按F1可入BIOS,想设光驱启动结果看到和平时设的有所不同,E文水平又有限,救助各们有接触过这板的朋友指点下怎样设,还有开机10内自动关机又是什么回事,我换过U和内存也不行,是否有惠普锁件只认专款U,如有我想刷BIOS,但不知有有何板本的BIOS可用.各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插上诊断卡看看嘛
看是跑到什么代码断电的

网友:
惠普的板比较特殊,如果CPU的风扇的插头插错,插到机箱的风扇口上也会出现断电的。仔细看一下CPU的风扇有没有插错!

网友:
看是否风扇插在CPUFAN上还是别的插口上去了
另外这样的主板出稀奇古怪的故障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
换了一块

多谢各位,我拿回原店换了一块,当时检测的确有要把CPU风扇插头到别的插口就行,不过是在PCI插口板边的那个才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求换了.现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