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加电,南桥发烫

楼主(2008-03-16):
IBM X31不加电,待机南桥发烫,待机电流0.24A,不能加电,3v和5V都有的,查了两天了也没个头绪,老大谁修过这样的问题。绝对不是南桥问题,因为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也没进水,是晚上还在用,白天可不行了,。。

网友:
后来看他们说换1845,可是我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差不多是1845的问题,或者1845周围的场管

网友:
看看电池那一块的电感有没有虚焊的,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1845周围的场管也跟换了。。都没有作用,待机3V和5V都有的

网友:
南桥烫你去了南桥看加电否?  南桥烫一般都的南桥坏导致的  怎么会有别的问题? 除非有别 的地方更烫,待机电流那么高肯定不正常

网友:
去了,已经更换好板子的南桥测试,是一样的,这个发烫的放那上面很正常。故排除南桥故障。。

网友:
多年的维修经验证明,在确保南桥是好的情况下,南桥发烫是南桥的待机电压少了一组,你好好查,能找到的.

网友:
测一下1。5V电压是否产生?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hyzycczz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这个本已修不好告终,哎,修了好几天了,没办法,只有经客户同意发了一块1.4的,1300大洋啊

网友:
可惜可惜,这问题应该不难查啊,问题应该在供电部分.这板要是卖的话,能不能让给我呢.....

网友:
客户没有卖,直接拿走了。。确实是供电部分,就是查不出啊

网友:
少了个电压压,1845-----1.几伏那个,慢慢找吧....

网友:
X31有个通病吧 是个什么电容问题 你在我们论坛搜索一下  好像是在哪个IC附近的电容

帮你找到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9110-2-1.html
看看吧 应该就是这个电容问题了

网友:
太谢谢楼上得兄弟了,真的受益匪浅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百分之一万不是南桥,把他南桥拆了,用在台式845上很正常得。

网友:
你看1.8V、还有IC1845上的1。0V电压有没有起来,没起来可能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当时按短路维修方法,查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