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网卡问题

楼主(2008-03-16):
HP P4 笔记本 其它一切正常. 网卡系统可以认到,驱动也可以装上.连网显示受限连接,直接写IP可以连上路由器.但无法打开网页. MAC显示全是FF. 网卡芯片是BCM440.这样的问题是网卡芯片坏了吗?
这种网卡的MAC等资料是存在网卡芯片上的还是存在BIOS上的? 有人能说下吗?

网友:
应该是写在网卡芯片上的,写在BIOS里面对厂家来说不好搞

网友:
用超级兔子修改一下网卡的MAC地址试试,有些MAC地址存储在EPROM,有的存储在南桥内部。通过修改BIOS一般可以成功修改MAC,有些机子刷BIOS的时候要记下MAC地址,IBM有个DOS下的程序可以把原机的MAC刷进去,不然有的会报错。先易后难,你要先排除软件故障,比如驱动用WQL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