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保护求助(故障解觉)

楼主(2008-03-16):
本人接到两台长城1772ed显示器,现像为开机保护,断开行负载一样的,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故障啊,请赐教
换包修复该机器
[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好像要解除保护得彻底断电,光关开关不行,场没事呀,行负载从哪断的?

网友:
先断开二次电源升压管看看。。。。。。。。。。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确实是高压包的问题,此类机子应该是通病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