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 BGA OK

楼主(2008-03-16):
客户 在外面淘了一块高级显卡点不亮,我们也没有修过这样高级显卡 把电路查了一下也没有严重短路现象,平我们多年的经验,觉的GPU虚汗了。
就做了BGA结果 0K
[
]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这么复杂的事,你三言二语就说完了,能详细点让新手学习下吗

网友:
呵呵
楼主做BGA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
我怎么图片上传不上去呀
老是少于20字节

网友:
8800GTX,真的是好卡啊~左手边,还有一个绿色的GUP啊,那个也做了??

网友:
这种高端卡,BGA空焊是常事。

网友:
旁边的哪个小一点的GPU有什么作用的哦??

网友:
有那么好的设备应该多蒙几次,做得他不显为止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啊

网友:
修了那么多显卡,我碰到的多是主芯片虚焊,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

网友(2008-11-09):
好经验 顶一下

网友:
反正啊,PCI-E的显卡就是GPU虚焊的多.主要是因为频率太高了,也太热了.真是无法解决的,掌握好加焊方法也不错的,有时修不出来个头绪来就加下子.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最好是把显卡的电路和工作原理搞清楚。不然过段时间还会出现GPU空焊的情况。